[电源] DCDC模块电源的设计方法

楼主(2012-08-28):
DCDC模块电源的设计方法

楼主:
忘了附件,现在补上

网友A:
太简单了吧

网友B:
DC转DC  主要是选择好需要的芯片   芯片选好的   对着手册推荐电路   直接上了   哈哈

网友C(2019-04-23):
下载文件打不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忘了附件,现在补上

楼主,文件下载后,文件已损坏,能麻烦您发我邮箱吗?感谢!QQ邮箱:2994635325@qq.com

网友D:
DC/DC 有隔离与否的分类,多种拓扑

网友E:
DC/DC转换电路主要分为以下三大类:

①稳压管稳压电路。 ②线性 (模拟)稳压电路。 ③开关型稳压电路

网友F:
比较常用的是并联型稳压电路

网友G:
串联型稳压电路属直流稳压电源中的一种

网友H:
线性稳压电路设计方案主要以三端集成稳压器为主。

网友I:
使用集成稳压器的电源电路功率都不会很大

网友J:
采用开关电源芯片设计的DCDC转换电路转化效率高

网友K:
常用的分为非隔离式的开关电源与隔离式的开关电源电路。

网友L:
开关电源基本的拓扑包括降压型、升压型、升降压型及反激、正激、桥式变化等等。

网友M:
必须考虑在加电和断电操作时内核和I/O电压源的相对电压和时序

网友N:
需要注意的是稳压管稳压电路不能做电源使用,只能用于没有功率要求的芯片供电

网友L:
常用的单端反激式DC/DC变换电路,这类隔离的控制芯片型号也不少。

网友E:
稳压管稳压电路电路结构简单,但是带负载能力差,输出功率小,一般只为芯片提供基准电压,不做电源使用。

网友K:
DCDC转换开关型稳压电路设计方案,采用开关电源芯片设计的DCDC转换电路转化效率高,适用于较大功率电源电路。

网友F:
有些芯片对供电电压要求比较高,例如AD DA芯片的基准电压等

网友J:
适用于较大功率电源电路。

网友G:
串联型稳压电路做组成的直流稳压电源处理不当,极易产生振荡。

网友I:
设计方案仅适合于小功率电源电路。

网友H:
三端稳压器的通用产品有78系列(正电源)和79系列(负电源)

网友N:
线性稳压电路电路结构简单,但由于转化效率低,因此只能用于小功率稳压电源中

网友M:
如果没有正确的电源排序,就可能出现闭锁或过高的电流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