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 PCB中的FPGA管脚分配,自动,手动?

楼主(2012-08-28):
我画了块板子,四层,没什么难度的那种。在布局FPGA时,改变FPGA的I/O管脚,大家都是怎样设置的。我起先是用AD中自带的功能:根据我的布局,让软件自动重新排列我的FPGA飞线,然后更新原理图,这时就出现了原理图中FPGA模块的管脚位置不是安顺序排列的了,但不影响功能。但公司里的专家说这样不好,我只好重新手工一个个在原理图中改网标,然后updata PCB了。
问问大家在这方面都怎么处理的。

楼主:
这方面是没高手么,还是说的不明白。这该很EASY

网友A:
让那个专家说说不好的理由吧,我看到的auto swap IO都是改管脚的,不是改网络的。你手工改网络,还要什么autoswap?
让专家说说软件的这个功能低能到需要大量人工成本和犯错风险为代价的原因,你觉得合理不合理,如果合理,你就照做。如果不合理,那就和专家理论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受用了~

网友C(2016-01-23):
为什么看不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