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4 “can't halt the core”

楼主(2012-08-28):
BOOT0=0  BOOT1=0  程序不可以下载  出现 “can't halt the core”
BOOT0=1  BOOT1=1 时程序可以下载  但是不能运行
   所以以前网上的办法 从RAM启动后加入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无法解决问题
      急求解决

网友A:
“can't halt the core” 通常在调试器进行调试的时候出现.
跟调试器, 驱动, 连线等因素有关.
至于 BOOT0,  BOOT1的设置嘛, 不同的设置嘛, 就要更改NVIC_VectTab_FLASH,
跟楼主的错误信息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D

网友C:
BOOT0=0  BOOT1=0  程序不可以下载  出现 “can't halt the core”
因为你原先的代码在芯片上电时直接运行了,并且在运行中要么禁止了调试接口,要么跑飞了,总之不正常了,使调试器无法连接内核,所以报错

BOOT0=1  BOOT1=1 时程序可以下载  但是不能运行
因为上电时没有运行FLASH中的代码,所以调试器可以正常连接内核,进行烧录,但是因为从RAM BOOT了,中断向量表位置不对,所以不能运行

所以以前网上的办法 从RAM启动后加入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网上的解决办法只对IAR有效,对MDK无效,具体原因不细说了,而且只要加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就行

另外,真正的解决办法是仔细看你的代码,为什么你的代码一运行调试器就不能正常连接内核了

网友D:
香主说的比较全面

网友E(2016-01-22):
引用 网友C:
BOOT0=0  BOOT1=0  程序不可以下载  出现 “can't halt the core”
因为你原先的代码在芯片上电时直接运行 ...

讲的好!
先用boot0 boot1 全部设置成1,然后用STM32 ST-LINK Utility链接上,再将ROM全部擦除!就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