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读数据问题

楼主(2012-08-28):
在DDR2测试时,在ChipScope中观察到DDR2读数据端的读数据使能rd_data_valid总会出现一些毛刺,导致输出数据出现异常,DDR2是由MIG生成,在代码中,rd_data_valid是组合逻辑产生的,但后来将其修改为时序电路,rd_data_valid任然存在一些毛刺,不知道各位在使用DDR2时是否遇到过相似的问题?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等高手吧

网友B:
chipscope本来看的就是采样后的数据。
毛刺是从何而来?

网友C:
要是chipscope出现像毛刺这样的,那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B:
要是chipscope出现像毛刺这样的,那程序有问题了。
引用 网友C:
嘿嘿,和我的观点不知道是不是一致

楼主:
rd_data_valid出现非正常状态主要是因为MIG3.6生成的状态控制单元(Ctrl)中有几个信号出现非正常状况,导致程序中状态机出现异常,而有问题的信号诸如:自动更新信号auto_ref_r,conflict_detect等,还有个问题是实际程序中的状态转移与数据手册上的状态转移是存在差别的,具体原因,请高手们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