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NR24L01过程实录(本人菜鸟,欢迎拍砖)

楼主(2012-08-28):
数日前,笔者在淘宝买了一对NR24L01模块。这两天突发奇想了一个项目,需实现无线通信。于是便想到了驱动NR24L01。
首先,我同大家一样。按照程序连电路,烧写卖家给的驱动。上电,串口调试,没反应!囧……读程序,发现波特率不对。调整串口助手波特率,上电,没反应!囧……查电路,发现晶振与程序不匹配。换晶振,上电,没反应!囧……此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模块是坏的。淘宝卖家为了节省时间,没测试。于是我就决定再买一对。正当我在淘宝搜索时,忽然想到!我换晶振是貌似少焊了一面(电路板是双面板,中间过孔的铜在我拆晶振的时候弄带掉了)。重新焊了一块最小系统板。连电路,上电,测试,成功!!!
然后,删改主程序,使其实现我要的功能。试了几次,程序就正常了(实现的功能较简单)。回头看了两遍程序,自以为掌握了该模块的驱动方法。可是,当我将其移植到AVR中时,发现AVR的驱动我根本看不懂!于是,回过头来看51的程序,打算将两者比较。悲剧的是,51程序我只是明白了子程序间的逻辑关系,操作的实质并未掌握。(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毛主席说的对啊!)于是,根据数据重新读程序。特将此过程记录下来,一是告诫自己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二是帮助在此遇到困难的初学者。
首先是这个子程序: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uint SPI_RW(uint uchar)
{
uint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MOSI = (uchar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MOSI
     uchar = (uchar<< 1);           // shift next bit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uchar |= MISO;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uchar);                      // return read uchar
}
乍一看很简单,可当我仔细读时,
uchar |= MISO;
这句话不能理解,uchar和MISO相或之后,它的值不就变了吗?然后,我查看了NR24L01的数据手册,好几十页的英文手册看的我头都大了也没明白(笔者英语很差,四级考了两次没过。囧……)找到一份中文的,仔细读了两遍,大致明白了。
Cn——指令位;Sn——状态寄存器位;Dn——数据位;
那么假设我们要发的数据是10101010,首先定义变量uchar=0xAA;执行MOSI =(uchar & 0x80);(1010 1010&1000 0000)=1000 000不为零;则MOSI=1。Uchar移位,uchar=0101 0100; SCK拉高,写入MOSI中数据。接下来就奇怪了!uchar |= MISO; uchar和MISO相或之后,它的值不就变了吗?我查看了相关寄存器,如下:
此时,MISO寄存器为:0000 0000;(读者可逐个比较,在此不一一赘述)。
因此,uchar的值未改变。那为何要有此语句呢?当uchar的数据传输结束时,MISO数据发生改变。MISO=1000 1110;ucahr值为0000 0000;执行       uchar |= MISO;uchar则读走MISO中数据,即返回了状态寄存器中的数据。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int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这两个函数据能够理解了。读写数据,返回状态寄存器的值。
其他的子程序大同小异,有些涉及到其他寄存器,在宏定义中。在此不一一赘述。小弟初学乍练,欢迎各位大侠,各位高手批评指正。大家共同进步。小弟一定虚心接受。同时感谢在QQ群中回答我我问题的高手们。哪里写的不对,请大家一定要提出来,感激不尽。%>_<%

楼主: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
//*****IO端口定义*************************
sbit         MISO        =P1^2;
sbit         MOSI        =P3^2;
sbit        SCK            =P1^6;
sbit        CE            =P1^5;
sbit        CSN                =P1^7;
sbit        IRQ                =P1^3;
//*****数码管0-9编码********************
uchar seg[10]={0xC0,0xCF,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9段码
uchar TxBuf[1]=
{
0x01
/*,0x02,0x03,0x4,0x05,0x06,0x07,0x08,
0x09,0x10,0x11,0x12,0x13,0x14,0x15,0x16,
0x17,0x18,0x19,0x20,0x21,0x22,0x23,0x24,
0x25,0x26,0x27,0x28,0x29,0x30,0x31,0x32,  */
};
//***************按键****************************
sbit        KEY1=P3^6;
sbit        KEY2=P3^7;
//*************数码管位选*****************************
sbit        led1=P2^1;
sbit        led0=P2^0;
sbit        led2=P2^2;
sbit        led3=P2^3;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1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1          // 20 uints TX payload
uin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int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void init_NRF24L01(void);
uint SPI_RW(uint uchar);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void SetRX_Mode(void);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长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uint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延时函数*/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for(;n>0;n--)
                _nop_();
}
/*NRF24L01初始化*/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uint SPI_RW(uint uchar)
{
        uint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MOSI = (uchar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uchar = (uchar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uchar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uchar);                             // return read uchar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int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uchar_ctr=0;uchar_ctr<uchars;uchar_ctr++)
                pBuf[uchar_ctr] = SPI_RW(0);    //

        CSN = 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uchars; uchar_ctr++) //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SetRX_Mode(void)
{
        CE=0;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CE = 1;
        inerDelay_us(130);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 = 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CE=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inerDelay_us(1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temp =0;
    init_NRF24L01() ;
        led0=0;led1=0;led2=0;led3=0;
        P0=0x00;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Delay(6000);
        P0=0xBF;
        while(1)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Delay(20000);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
}

楼主:
图片发不了,见我的博客吧。:Lhttp://blog.sina.com.cn/s/blog_9ad1d04301016dy5.html

网友A(2014-03-30):
与楼主有同样的疑惑,看了茅塞顿开!

网友B(2014-05-13):
谢谢啊  我刚买的  正在学

网友B:
请问一下  RX-playload    pipe0    都是什么意思啊  是一些寄存器吗?
在哪能找到这些寄存器的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  RX-playload    pipe0    都是什么意思啊  是一些寄存器吗?
在哪能找到这些寄存器的作用 ...

手册

网友D(2015-08-08):
感谢楼主  正在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