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服务程序中不能修改全局变量?

楼主(2012-08-28):
用ATmega16 单片机想测量按键从按下到松开的时间,用AVR stdio4编程。用外部中断0确定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按键电平变化,用定时器1计量时间。但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修改全局变量count时,main函数中的count值不会变化。测试后发现,中断服务程序修改的全局变量只能在中断程序中显示改变,而在main函数中,不显示改变。各位大神,请问怎么解决?

#define F_CPU 8000000UL
#include<avr/io.h>
#include<avr/interrupt.h>
#include<util/delay.h>
#include"TypeRedefinition.h"
extern uint8 Count = 123;
uint8 Time = 0;
uint8 SwichTimer = 0;
uint8 SwichDis = 0;
uint8 Display[3] = {1,2,3};
//共阳
const uint8 SEG_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int main()
{
uint8 i;
DDRC = 0x0f;
DDRA = 0xff;
DDRD &= ~(1 << 2) ;
PORTA = 0xff;
PORTD |= (1 << 2) ; //IO初始化

TCCR0 = 0x05;  //预分频:1024
MCUCR = 0x01;  //INT0下降沿触发触发,0x00低电平,0x01逻辑电平变化,
        //0x02下降沿,0x03上升沿
GICR = 0x40;   //INT0中断使能
sei();
while(1)
{

  if(SwichDis == 1)
  {

   Time = Count*128/1000;
   Display[0] = Time/100;
   Display[1] = Time%100/10;
   Display[2] = Time%100%10;  //将Time转换为可显示的Display[]

   for(i = 0;i < 3;i ++)   //显示Display[]
   {
    PORTC = ~(1 << i);
    PORTA = SEG_CODE[Display[i]];
    _delay_ms(2);
   }

  }

}
}
ISR(INT0_vect)
{
if(SwichTimer == 0)
{
  TCNT0 = 0;
  SwichTimer = 1;
}
else
{
  Count = 223;
  //Count = TCNT0;
  SwichDis = 1;
}
}

网友A:
按键为神马要用中断,按键要消抖啊,中断程序中用到的全局变量最好定义为volatile

网友B:
这就是volatile的典型应用场景啊

网友C:
第一次看的需要使用volatile的例子,学习了~:$

网友D:
在中断的全局变量前须加volatile

网友E:
我还从来没有用过Volatile,今天学习了

楼主:
验证,真是volatile的问题

网友(2014-12-07):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的确是volatile 的问题

网友F:
新手必然碰到的典型问题。
因为一般的C教程都是面向PC的,所以都不讲中断的。

网友G(2015-12-22):
学习了,记号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