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 3A的芯片M[2:0]VS[2:0]空的可以烧录fpga吗

楼主(2012-08-29):
我看手册是没理解对,M[2:0]VS[2:0]布错了。因为bga封装的不好飞线,这六根线我要是全部悬空的话,我可以烧录程序到fpga吗,我看烧录有烧录flash和fpga,还有仅仅烧录fpga。我不断电调试。

网友A:
不可以,悬空的话可以默认为全是高电平,M【2:0】全为高电平是slave Serial烧写模式,除非你使用的是这种烧写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