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问题

楼主(2012-08-29):
我想问问各位大侠,ARC772和JM20330的驱动程序一样吗?能否相互代替?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相互代替呢?是不是寄存器定义一定要一样?

网友A:
貌似是移动硬盘的主控芯片吗?这个还没有涉及到!借此机会学习学习!

网友B:
:)这个FPGA版知道的少。

网友C:
这个是硬盘转接口转接口电路   这块应该没高手   没帮到你    sorry   呵呵

网友D:
没有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