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周立功文件系统ZLG FS,出现硬fault问题

楼主(2012-08-29):
最近在LPC1768板子上调ZLG FS,总是出现硬件fault:
单步调试:函数一层层调用下去,总是当调用第五个函数时出现硬件fault
FileOpen("A:\\01.txt","rw")->_FileOpenRW(DirFileName)->_FileOpenR(DirFileName)->_GetFDTInfo(fp->Name, DirFileName)->GetDirClusIndex(DirFileName)
文件系统初始化:
DiskInit();                                         /* 初始化磁盘管理模块 */
FileInit();                                         /* 初始化文件系统 */
AddFileDriver(SDCammand);    //加载SD卡
大家帮我分析下吧!!

网友A:
SD卡要不大于2G.否则注意底层。

给楼主点建议,你是学习的话,玩玩这个FS也就无所谓,如果做产品,想做到高、效稳定,而不是飞了老大劲最后还是有某个莫名其妙的bug,建议楼主果断换其他FS,其实FATFS就非常优秀。

楼主:
回复 网友A:

SD卡是1G的,而且现在我已经换成了FATFS,运行还算正常,但是这个问题始终定位不了··有点不爽··土匪哥能不能帮我分析下啊?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现在对于这个问题,真的是无从下手···

网友B:
若要在SD上搞文件系统的话,建议使用source forge 上的efsl 工程,开源的,支持SPI接口访问SD卡;
支持FAT12, FAT16, FAT32;
有代码,调试笔记方便;

若LZ对SD卡文件系统性能有要求的话,建议还是选个支持文件系统的操作系统,比如linux, wince,可以节省很多开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