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_ReadInputData 函数请教!

楼主(2012-08-29):
GPIO_ReadInputData  读指定端口引脚输入数据 , 此函数是否该端口所有管脚必须是输入吗?请高手回到。

楼主:
我是新手,第一次用该芯片

楼主:
嘛呀,回帖率这么低呀,版主呀,

楼主:
怎么人回,俺就用GPIO_ReadInputDataBit函数吧,可怜的人呀

网友A:
你要读数据的脚就是输入的,自己可以参考固件库!

楼主:
21id ,是这样,比如说端口E有的管脚定义是输入,有的管脚定义是输出,能用GPIO_ReadInputData函数读端口E的输入脚的数据吗?

网友B(2016-01-27):
你认真看看GPIO_ReadInputData函数的参数,就不会再问了

网友C:
只需要这一个端口是输入就行了。你可以通过位操作实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嘛呀,回帖率这么低呀,版主呀,

你就写一句话,就让高手给你回答,你知道高手需要干嘛吗?
1. 找到相关函数.
2.找到相关代码,确认过程.
3. 考虑告诉你最终结果呢还是告诉你方法呢?

最后高手想了想,还是回复你2个字:需要
你觉得你这么不劳而获是不是不能这么理直气壮呢?

网友D:
300  /**
301    * @brief  Reads the specified GPIO input data port.
302    * @param  GPIOx: where x can be (A..G) to select the GPIO peripheral.
303    * @retval GPIO input data port value.
304    */
305  uint16_t GPIO_ReadInputData(GPIO_TypeDef* GPIOx)
306  {
307    /* Check the parameters */
308    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H(GPIOx));
310    return ((uint16_t)GPIOx->IDR);
311  }
参考代码位置:http://antriver.com/stm32/STM32F ... m32f10x_gpio.c.html

你看这么简单,就直接看芯片手册好了.看这个 IDR 寄存器功能好了.
其次可以测试一下,输入的时候肯定能读对了.输出的时候可以调用一下就知道结果了.
输出的时候当然可以调用了.值是你输出的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好久没这么认真回答问题了

网友E:
都可以读。读的是输入寄存器里的数据。即GPIO_IDR.

网友F:
可以通过位操作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