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开关电源输出电流

楼主(2012-08-29):
如图所示的开关电路,输出电压分别11V和3.3V,但不知道其输出电流分别是多大?我要怎么才能知道呢?
前面整流桥是0.8A,420V,是不是告诉我们11V和3.3V两路的输出电流之和不能超过0.8A?请指点!

网友A:
能量守恒

网友B:
LZ这个玩笑开的有点大,直接说你想干嘛吧?

如果一定要知道输出电流,接个电子负载,慢慢增加电流,看什么时候OCP动作,然后估算一下。。。

网友C:
这个图看的好揪心。。。。受不了了。。。

网友D:
这个不好搞啊

网友E(2012-11-16):
按功率守恒来计算,输出功率不会大于输入功率,并且整流管是0.8A的,实际使用估计也不会完全按0.8A的电流来运行,一般都留有裕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