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88E1111通讯问题

楼主(2012-08-29):
做了一块100M的通讯板子,用的cyclone的FPGA与88e1111相连。当没下载程序时88E1111与上位机显示有网络连接,当下载程序时88E1111与上位机无网络连接。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查下相关的时序。

网友B:
查了相关时序,问题关键是给PHYreset的信号不对,本来应该是高电平,现在信号是乱的,由此导致整个程序都是乱的,但仿真的时序又是对的。

网友B:
2# GoldSunMonkey 芯片不能换,前面采集都是cyclone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查了相关时序,问题关键是给PHYreset的信号不对,本来应该是高电平,现在信号是乱的,由此导致整个程序都是乱的,但仿真的时序又是对的。
查了相关时序,问题关键是给PHYreset的信号不对,本来应该是高电平,现在信号是乱的,由此导致整个程序都是乱的,但仿真的时序又是对的
查了相关时序,问题关键是给PHYreset的信号不对,本来应该是高电平,现在信号是乱的,由此导致整个程序都是乱的,但仿真的时序又是对的
查了相关时序,问题关键是给PHYreset的信号不对,本来应该是高电平,现在信号是乱的,由此导致整个程序都是乱的,但仿真的时序又是对的。
查了相关时序,问题关键是给PHYreset的信号不对,本来应该是高电平,现在信号是乱的,由此导致整个程序都是乱的。但仿真的时序又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