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触发器鉴别两相同频率方波的相位超前滞后

楼主(2012-08-29):
双D触发器鉴别两相同频率方波的相位超前滞后,求电路图加波形图

网友A:
D触发器的功能是当CLK上升沿时把D输入端的电平传送到输出端。而其他时间则保持原来状态。
那么若D输入的方波超前于CLK端的方波时(不超过180°)D触发器的输出为“1”。否则为“0”。
所以可以用其来判断两个同频方波信号的超前与滞后。

楼主:
2# qzlbwang 嗯,谢谢。其实很简单,刚开始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