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12读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2-08-29):
我写的AD7712程序可以写数据到校验存储器,读出也是正常的,但是读外部数据的时候在没有接电压的情况下读出的数据不是0,有4V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问有哪位有没有什么建议,谢谢!

网友:
这个芯片好像有校准寄存器吧。看看能不能通过校准解决呢?

楼主:
校准也解决不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那就只能去排查硬件了。

楼主:
我把校准的低12位置成000,接地读到数据是000000,但是接入差分的时候读数据固定不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