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8B20报警信号?

楼主(2012-08-29):
这两天在网上找了许多关于DS18B20报警的例子,都是讲温度上限或者下限存到DS18B20的寄存器中,但是比较的时候却是在单片机内部判断温度是否在设置的温度范围内。
但是我看数据手册上说的是DS18B20内部能够判断温度是否高于TH或低于TL,若报警条件成立,DS18B20就会置位一个报警标示,并且每次测温都会对这个标示做出更新~
DS18B20还提供有报警搜索指令[ECH]检测总线上所有的报警标示,以便定位是哪一个DS18B 20满足报警条件~
话说我把整个数据手册看了几遍都没有找到关于报警标示如何传递给单片机的说明,也没用找到报警标示在DS18B20寄存器中的位置~
请问DS18B20是否真的有报警标示?如何读取?

楼主:
唔~
没人回?

网友A:
想帮你  帮不到   没用过DS18B20

楼主:
不帮别人打广告

楼主:
ECH指令的作用是作搜索用的,查找是否有18B20发出报警信号,无论是否有报警信号最终都要回到初始化。

网友B:
表示无力。

网友C:
1# 雷影少年 报警和查询的使用方式是一样的
只是报警搜索的时候只有超限的18b20才响应

网友C:
DS18B20的内部报警想不出在啥情形下使用。
我就读出实时值后自己来判断限制。

网友D:
DS18B20的内部报警想不出在啥情形下使用。
我就读出实时值后自己来判断限制。
引用 网友C:

读测量值和读报警没什么两样吧!
报警限值还是由单片机写时去的。
所以,读实时值再比较也不难吧!

网友C:
读测量值和读报警没什么两样吧!
报警限值还是由单片机写时去的。
所以,读实时值再比较也不难吧!
引用 网友D:

报警的应用场景是这样的
如果一条线上挂了多个18B20,可以避免读所有器件,只找出报警的器件
比如20个18B20,用报警搜索,如果没有正确响应,那说明没有超限的
如果有,那可以把超限的那些找出来,而不用一个一个地去读和判断
对于一条线上只有少量的18B20,那还是自己一个一个地读来得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DX的头像咋候换了?

网友A:
刚换头像你就发现啦?
这个是shadow hunter 治疗波
回复 楼主:
要不,我首先给你加一把;P

楼主:
不要了:shutup:

网友C:
为了过程线完整,总会在规定的时间内读取这些“实时”数据吧。MCU比较不难。

网友E(2013-12-11):
有相关的寄存器可以配置的,你可以仔细看下手册的,IC资料,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