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推荐MCU

楼主(2012-08-29):
本人新手一枚,想做一个检测模块,求推荐一款比较常用的mcu。
带CAN总线控制器,最好带10位以上,4通道以上的AD,且AD能同时采样。

网友A:
4通道以上的AD,且AD能同时采样。
*************
这个没有单片机能满足要求

楼主:
哦,谢谢回答。那有没有单独的AD推荐么。
2# lyjian

网友B:
哦,谢谢回答。那有没有单独的AD推荐么。
2# lyjian
引用 楼主:

没有需要测量AD量的基本参数,如何荐啊!

网友C:
同步采样,则基本没这样的MCU.

呵呵,外挂4路AD芯片能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测量AD的量是0-5v的电压信号,我希望这块AD:10位以上,4通道以上并行采样,最好有内部基准。
谢谢。

网友D:
AVR 系列的找找,CAN需要外扩!

网友E:
AD通道切换即可,没有必要实时采样数据。
及时你做到了并行采样,你的单片机也要一个数据一个数据的处理,一般场合AD切换这点时间不算啥。

网友F:
AVR有内置的CAN,AT90CAN128之类的好几款。同步采样用AD7606。

网友G:
楼主可以参考三星单片机9454这款芯片

网友H:
RENESAS的RX62T有同步采样和CAN,可惜是小日本的,小客户支持不好

网友I:
cortex-m3, LPC176X

网友J:
Freescale MC9S08DZ60 或者XS128

网友K:
C8051系列行不行?

网友L:
stm8应该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M:
NUC130LC1CN  8*12ADC  1CAN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回答,因为我做的模块还要在极短时间内反馈给被控对象。所以...

网友B:
极短是多短啊!
采样频率也是一个重要的参数啊!

网友:
STM8。比较靠谱,CAN,AD貌似还不止四路!

网友N:
STM8我熟。只有stm8s208才有CAN,10位AD十几路以上,采样速度在1M。只能切换单个采样,十多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