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管是驱动呢?

楼主(2012-08-29):
(无正文)

网友A:
驱动,好大一个概念

网友B:
驱动电路

     主电路和控制电路之间,用来对控制电路的信号进行放大的中间电路(即放大控制电路的信号使其能够驱动功率晶体管),称为驱动电路。

  驱动电路的基本任务,就是将信息电子电路传来的信号按照其控制目标的要求,转换为加在电力电子器件控制端和公共端之间,可以使其开通或关断的信号。对半控型器件只需提供开通控制信号,对全控型器件则既要提供开通控制信号,又要提供关断控制信号,以保证器件按要求可靠导通或关断。

     选用什么器件作驱动,则要看被控制对象及控制信号来决定器件的各项参数要求.

楼主:
3# tyw   谢谢老师!我是做汽车修理的 现在有刚进入汽车电子这一行,我所讲的驱动是汽车电脑ECU对点火线圈   喷油嘴的   驱动。   喷油嘴里面也就是一个线圈,ECU控制负极搭铁实现线性喷油的,点火线圈也是同理。ECU接收到来自曲轴位置传感器的信号对其处理放大,然后给场效应管来是喷油器工作喷油。驱动喷油器的是信号是直接从CPU理出来还是CPU 还要经过下一级在到场效应管呢?所以我就在想驱动?

网友C:
这要看你场管需要的驱动信号CPU能不能满足

回复 楼主:
如果不能满足需要经其他器件及电路处理,比方说三极管,运放之类的

网友B:


楼主:
6# tyw   谢谢!也就是先进行放大到能驱动场效应管的电压  再对场效应管的控制是吗?我能再问个问题吗?    就是LCD的驱动有是什么?   新手可能会有点弱智。麻烦各位老师了!

网友B:
lcd分笔段式和点阵式两大类
笔段式lcd驱动常用ht1602之类的专用芯片或是mcu里自带的驱动来点亮.
点阵式lcd根据纵横点阵数,有128x32,320x64等专用的驱动芯片,有自带字库的点阵模块,也有不带字厍的,但都带行列驱动,用户只要通过串口或并口发送控制码及数据就能控制了.

楼主:
8# tyw    您给的
〓◆ 汽车电子相关专辑 36册 576M ◆〓这个我怎么进不去?有网址吗?谢谢!

楼主:
7# 一蕲01   :L是我的浏览出问题了

楼主(2012-10-05):
3# tyw 版主只指导一下我该怎么结贴给分啊

网友D:
要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