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2-08-29):
在用LVDS TO HDMI时,用的芯片是IT6263,外围电路也是按照原厂来的,LVDS信号也有输入芯片,各供电都正常,晶振匹配电阻,电容都是OK,但是晶振就是没有起振,求大侠给予指导。

网友A:
外围器件都检验过了.
那可以先验证一下晶振是否有问题, 找别的板子测试一下, 再去怀疑芯片.

网友B:
晶体频率是否超过了芯片要求?

先去掉负载电容看看。

网友C:
先换晶振,再换芯片试试看

网友D:
1、查看谐振电容是否对地短接?
2、谐振电容如果没有短路则去掉匹配电阻用示波器看是否有波形?
3、如果没有波形,那么就很有可能是晶振本身存在问题,换一个晶振如看是否ok?
4、最后如果还是没有出来,就是ic有问题了。

网友E:
先测试晶振,

网友F:
确保电路与型号都对的情况下直接用示波器量
有源的,无输出,换晶振
无源的,无输入,换芯片
无源的,有输入,无输出,换晶振

网友G(2015-04-28):
你好,请问一下,晶振不起振的问题最终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能否告知,谢谢!

网友H(2017-10-18):
同求这个问题啊,请问,楼主,以及各位牛人,你们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H:
问过原厂FAE,IT6263外围晶振不起振是正常的,,,真是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