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挽输出/图腾柱电路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2-08-29):
第一次发帖,望各位前辈照顾。关于图腾柱电路的原理我查了很多资料,大多讲的是两个三极管或MOS管互补输出,一个导通另一个截至,从而交替工作,提高输出功率,减小导通损耗。

我的问题是,在输入端为低电平时,输出端由于没接VCC,其电平未知,这个时候下面的三极管怎么会导通呢?同样在输入端为高电平时,输出端也不一定是低电平,上面的三极管又怎么会导通呢?
还有,为什么两只管子交替导通就能降低损耗?提供大电流?
谢谢!

网友:
嗯,没明白这个推挽和图腾柱啥关系?

推挽,推挽。上面一个推,下面一个挽。

楼主:
2# 291355171 谢谢291355171。我不是没明白推挽和图腾柱的关系,而是没弄明白管子导通的原因。由于输出端(三极管射极)电平未知,如何保证发射结正偏使得三极管导通?

网友:
输出要比输入第一个二极管的压降,负载接地,那么发射极也就是0V,那么如果基极是3伏的电压呢,输出就是2.4V。

网友A(2012-10-14):
输入是低电平,如果输出是高电平  那么Q2就会导通,拉低输出,结果管子还是不导通;
只要输出高出了输入 0.7左右的门限电压 就会被拉低!

网友B:
呵呵 lz是不是还疑问“输入为高电平时,输出端没有接地,状态未知,为什么会导通呢?” 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
5楼正解。

网友C:
在常用电路中,末极供电有两种方式:1.采用正负电源;2.两管中点输出串接大容量电容器
这样你再分析下

网友D:
这个电路存在交越失真,并且低电压最低就0.7V了,讲不到0V;

楼主(2012-11-27):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输出必须跟随输入。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的确,书上的电路,输出串接了电容。而且说到,“由于两只三极管特性对称,因此射极电位是Vcc/2.”

楼主:
回复 网友D:
:handshake 谢谢

网友E:
楼主是在讨论数字电路还是模拟电路,如果是数字电路怎么输出还接电容?

网友C:
那么就是模拟的啦

网友F:
和楼主同问,还是没明白,求一个完整的电路, 下管是如何导通的

网友G(2014-04-01):
为什么我就是不明白呢

网友(2015-09-19):
不明白!  瞬间可能上下管都导通  不是vcc和gnd短路了?

网友(2016-03-19):
问得好!!!好!!!

网友H(2016-06-27):
求解答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