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硬双串口有什么意义?

楼主(2012-08-29):
没有用过真正的硬双串口单片机,但在思考下面的问题:

有些单片机带了两个完全独立的双串口,即两个SBUF,也有两对独立的口线;还有的单片机,如STC的11系列,有两对独立的口线,但硬件上只有一个SBUF,依靠软件开关来切换,所谓伪双串口。但实际上软件同一时刻也只能处理一个SBUF,即某单个串口的发送和接收,那伪双串口实际上只比真双串口软件上多了几条简短的开关切换指令而已,真双串口也无非能设置不同的波特率,但理论上这点伪双串口也不是不能做到,只是麻烦一点,效率低一点而已。那硬双串口存在的优势似乎不明显,各位觉得呢?

网友A:
你要好好想想哦。

如果是伪双串口,则在切换的过程中来了通信数据,是不是会出现掉数据的可能啊?另外,伪双串口的波特率互不相同怎么办?每次切换后都调整波特率?

硬件双串口,就意味着两个串口互相独立,互不干涉,各自具备独立的收发缓冲、波特率调整等。。。。。

楼主:
伪双串口切换开关,一两条指令而已,ns级的时间,理论上感觉影响不大。波特率倒真是个问题。

网友A:
伪双串口切换开关,一两条指令而已,ns级的时间,理论上感觉影响不大。波特率倒真是个问题。
引用 楼主:

非也,你从A切换到B,则A口上的数据接收怎么办?

楼主:
对的。在处理某个口的数据时,压根不知道另外一个口来数据了。

网友B:
你试一下两个串口搞全双工通讯就知道了。

网友C(2014-03-23):
大哥,问一下,伪双串口怎么设置不同的波特率?难道是再切换的时候重新初始化一下定时器初值和串口的工作方式么?希望交流

网友D:
硬双串口肯定有用啦。
我之前做的项目,就需要51跟上位机,还有其他2个模块进行串口通信,当时我用的是只有一个串口的51,每次都要主动切换回跟上位机通信。

要是有双硬串口,那我就可以一个跟上位机通信,另一个在需要的时候跟另外两个通信,在调试和实际应用中都方便好多。而且跟这三个的通信,波特率各不相同。

网友E:
我在等STC的4串口的MCU呢,STM32虽然也有多串口,但是小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