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wuyi大哥求救

楼主(2012-08-29):
我用新版的mplab x ide编译器,用里面的MPLAB Device Driver Switcher 这个软件选择MPlab时点击Apply Changes时出现“MCHPDDS32 Application Result: 2ERROR: Invalid INF path OR unit not plugged in OR Switcher not 'run as administrator'这个提示,请问yewuyi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呵呵,不清楚,俺没装过MPLAB X呢,看提示,你试试把电脑的用户名重新设置一个guest,然后在这个用户名下安装MPLAP X看看。

网友B(2013-03-07):
网上看到:"PICkit3 不需要Switcher, MPLAB X IDE, MPLAB IDE都可直接使用"。
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C:
X IDE问题多多,
最弱智的是:
从MPLAB 8导入的项目。居然说找不到系统自带的头文件

网友C:
只有新建X IDE的标准工程,再将源代码添加进去。才能行
否则 htc.h,pic.h
甚至是XC自带的xc.h都统统找不到。
(这是1.6版本的,现在最新的1.7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D:
虽然界面华丽丽的,但是感觉没有keil简洁,有条理。其实习惯就好了

网友B:
MPLAB X的编辑功能还擤挻强的.
调试时观察变量要比MPLAV V8好多少倍.
可惜,好的编辑功能,配了一个烂编译器连接,和通讯接口. 一天到晚出乱象. 莫名其妙的error太多了.

网友E(2014-06-09):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解决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