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主从模式错位,应如何纠正

楼主(2012-08-29):
两片STM32的SPI通讯,如果发生了传输错位,应该怎么纠正才好?发生错位后,我通过DISABLE从机的SPI,然后再ENABLE,没啥效果啊,一样的错位。
各位说说。

网友A:
跟 时钟信号的相位和极性 的设定有关.
换个 CPOL 和 CPHA, 看看什么样的组合适合你

楼主:
CPOL与CPHA的4种组合都试了,还是没有进展,拿示波器看看波形先。

楼主:
请问要如何才能清除掉残留在BUFFER里面多余的数据?

读取DR吗,实验显示没有作用。
禁能SPI,然后再重新使能SPI吗,好像也没有达到效果。

:'(

网友B:
SPI主设备用哪个空闲GPIO拉一下从设备的复位信号,或从设备的片选信号。

楼主:
不能总是复位芯片啊

网友C(2013-06-14):
复位芯片的方法不可取,

网友D:
采用复位芯片   个人觉得应该更加可靠点  个人的理解

网友E(2013-09-03):
主从就要错位半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