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的双机热备外设容错系统仿真设计

楼主(2012-08-29):
基于FPGA的双机热备外设容错系统仿真设计

网友A:
:)摘 要:针对传统的继电保护冗余系统缺乏对敏感外设容错处理、切换速度慢等问题,提出了基于FPGA 的双机热备外设容错系统。该系统由 FPGA 控制器、DSP控制器、双 A/D 模块、双继电器模块等外设组成,FPGA 控制器完成双机外设模块的故障检测、双机实时切换,为 DSP控制器提供 A/D 实时采样数据、继电器信号接口,DSP控制器对采样数据进行计算与分析,产生继电保护信号,FPGA 控制器和 DSP控制器通过“心跳”信号互相检测。FPGA 控制器时序仿真波形表明:双机外设模块可以实现周期故障自检、双机快速切换。

多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B:
楼上很热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