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文件书写

楼主(2012-08-29):
大家好,我写了一个最最简单的头文件,如果是用这个头文件放到程序里面,大家说可以使用吗,会达到想要的定义地址的作用吗,谢谢
#inendef_PIC16F72_H
#define_PIC16F72_H
#define RC 0X07
#endif
保存为。H 的文件,带进程序里面可以使用吗?在线等求解,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第一句是我发帖时候打错了的,应该是#ifndef_PIC16F72_H

网友A:
想要定义地址需另写。
#define RC 0x07  是宏定义。
按照你的逻辑,应该如下这样。
#define USBINT0   XBYTE[0x080a]
#define USBINT1   XBYTE[0x080b]

楼主:
Error: unable to locate '+FM'
编译的错误时这个,请问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