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单片机加密方法

楼主(2012-08-29):
求一AVR单片机的加密方法
最近用MEGA128做了个不错的新产品,不想老早被人克隆,想在设计个好的加密方式后在推向市场,当然低成本的可靠方案最好,不知哪位大侠有好的加密方式推荐下,谢谢先了!

网友A:
这个家伙,本身支持加密,就是不要程序读取!

网友B:
如果觉得ATMEGA提供的加密不够用的话,可以自己再加一层,将程序绑定到系统中某个有唯一特征的单元(比如芯片的唯一识别ID,网口的MAC地址等)

网友C:
对大多数人来说加密是个敏感话题,即使人家知道也多半不说。

网友B:
好的加密方法如即使知道了原理也破不了,或者**成本巨大。

网友D:
一般靠芯片本身熔丝能力。

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附加办法:
多次重复擦写芯片内部的EEPROM某个单元直到其失效,然后将HEX文件烧写该芯片,HEX中包含对该单元EEPROM定时烧写和检查的代码,但检查到该单元EEPROM如果能正常烧写时则视为程序被人**,则程序自动进行对FLASH中某些数据段执行擦除操作,而缺少了FLASH中的这些数据段,则软件无**常运行即可。

网友E:
楼上的方法不错, 是破坏性加密的一种. 还可以破坏I/O口, 特定的外设等作为加密标记.

网友F:
六楼的方法好?

网友G:
6楼方法很好,但是不知道需要多少次、多长时间才能坏呢?

网友H(2013-08-20):
加密后還能升級不?

网友H:
會不會影響更新FW?

网友I:
用RC的校正数来做一个算法,再自己写一个烧录器,在烧录器当中算法把用RC校正数据加密后写到EEPROM或程序当中,那么每个程序的代码会不一样,芯片的程序负责解密,烧录器负责加密。如果你是用的非对称加密算法(加密和解密的密钥不同),比如RSA,那么就没有人能解了!他说能解就说明他可以攻击银行的系统了!哈哈!

绝对有效!我已经用过的!

网友J:
可以加一个ATMEL的加密芯片,两块左右吧 AT88或者ATSHA204什么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可以加一个ATMEL的加密芯片,两块左右吧 AT88或者ATSHA204什么的

价格高不说,订货是一个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价格高不说,订货是一个问题!

还好,市面上库存还是蛮多的,我们都是上百K的备的,贵还是便宜要看开发的系统定价了,2块左右在一个工控系统上还是值得的,目前监控DVR上面用的比较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还好,市面上库存还是蛮多的,我们都是上百K的备的,贵还是便宜要看开发的系统定价了,2块左右在一个工控 ...

最有效的方法是用一个效率高的MCU(比如LGT8F08A,售价在1.7以内),做一个RSA算法,计算512bit RSA时间大约是5s,即使**了程序也破不了加密密钥(解密密钥和RSA算法是公开的),何况LGT8F08A暂时没有**。此方案绝对安全可靠。

有需要对电子产品加密的朋友可以私聊。

网友K(2014-02-26):
有加密芯片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有加密芯片

内有**不了的加密,只是花费的时间和*币的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可以加一个ATMEL的加密芯片,两块左右吧 AT88或者ATSHA204什么的

用我吧  便宜点  加密性能更高

网友M:
下载程序后,手工将EEPROM的某些位设置成特殊数字,在程序中读这些数字正确,程序才能全功能运行,否则一些关键功能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