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电源中的共模电感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29):
表贴和插件可能参数相同也可能不相同,非要说差别,必须给出具体的器件,否则没有意义。至于实际使用中该用哪种,首先看你的需要,注意电流和工作频率参数,然后才是封装问题。

网友B:
这两种都有用的 其实没什么好与坏的区别 你要去选择合适你自己的那个

楼主:
我查了一下RS的参考书,SMD共模电感器主要应用于电子设备的电源线,而开式线圈架共模才用于DC/DC大功率电源

楼主:
真的没有区别吗?
人气好弱,难道没人知道吗

网友C:
肯定有区别:一个是贴装;一个是插装。价格也不同。贴片也许节省体积;插装可能散热更好。

楼主:
肯定有区别:一个是贴装;一个是插装。价格也不同。贴片也许节省体积;插装可能散热更好。
引用 网友C:

在使用的时候,电气性能会一样吗?

网友D:
电气性一不一样是靠看两者的规格书而不是靠问

网友E:
昨天找共模电感,找到了TDK的共模滤波电感,但看起来怎么那么像磁珠啊

命名方式也和磁珠一样是以100M的阻抗来命名的……

网友F(点评):
http://www.szxltdg.com/祥隆泰电子,专注贴片功率电感,共模电感。

楼主:
电气性一不一样是靠看两者的规格书而不是靠问
引用 网友D:
CMC电感参数如何选择?

楼主:
昨天找共模电感,找到了TDK的共模滤波电感,但看起来怎么那么像磁珠啊122645

命名方式也和磁珠一样是以100M的阻抗来命名的……
引用 网友E:
你用这样的电感了?

网友E:
12# tyrone3000 没有,正在UU10.5和这种长的像磁珠的玩意上纠结

楼主:
12# tyrone3000 没有,正在UU10.5和这种长的像磁珠的玩意上纠结
引用 网友E:
UU10.5是什么?另外你的DC/DC中使用安规电容了吗?

网友E:
14# tyrone3000 这个我不懂~我搞的是弱电,而且还是偏向软件的。因为项目需要我才关注了下共模电感这玩意

楼主:
14# tyrone3000 这个我不懂~我搞的是弱电,而且还是偏向软件的。因为项目需要我才关注了下共模电感这玩意
引用 网友E:
咱俩一样,一直在搞单片机,DSP、FPGA、CPLD、linux。
公司嫌买原装电源太贵,非让自己搞

网友E:
16# tyrone3000 悲催,希望你不要悲剧了
我用的开关电源也只是非隔离的低压差低技术含量的东西,你们要搞的应该是将市电降压的那种隔离开关电源吧,对于外行来说应该是个坑

楼主:
16# tyrone3000 悲催,希望你不要悲剧了
我用的开关电源也只是非隔离的低压差低技术含量的东西,你们要搞的应该是将市电降压的那种隔离开关电源吧,对于外行来说应该是个坑 ...
引用 网友E:

我要做的也是DC/DC电源(27V进,12V/5V/3.3V出),功率高,体积小。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找到的也是这个东西,不知道能不能做为CMC电感使用

楼主:
10# chenbb8 有人吗?帮忙看看这个东西能作为电源的CMC使用吗?
为什么?
如果能,为什么指标上没有电感值指标?

网友E:
20# tyrone3000 没有表明估计就不是电感吧,这样也好,直接看阻抗曲线多直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