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与示波器

楼主(2012-08-29):
我是小菜,想搞个40M左右的无线项目,想买台示波器。普源的100兆的1102和固纬100兆的二手,哪个强点,
   听说普源50兆的1052能升级到100兆,性价比很高,现在新买的1052还能升级吗?网上说1052前端A/D是超频上去的。
希望大家给给意见!

网友A:
那样看二手程度了  花点钱买个新的算了  能不能升级我也不知道

网友B:
升级就不要考虑了,综合比较做选择吧,不过示波器对调试无线电路的意义有限,远不如频谱分析仪有用。

楼主:
升级就不要考虑了,综合比较做选择吧,不过示波器对调试无线电路的意义有限,远不如频谱分析仪有用。
引用 网友B:
主要我的money也有限呀,频谱仪暂不考虑

楼主:
1052还是1102呢

网友C:
二手的应该好点。

楼主:
二手洋货吗

网友D:
示波器带宽和采样率不是一会事情吧!
你买的时候可一定要分清楚啊,否则买回去不能用就等着哭吧。。。

频谱分析仪确实太贵了。

网友D:
示波器好像采样率和带宽大概呈10倍的关系,也就是说采样率100M,带宽10M。

你可以再查查,核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