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tl431的问题

楼主(2012-08-29):
如图,Vin=15V,R1=3.6k,R2=4.53k,想要得到4.5V的输出,
1.本想为了滤波,在Vo处并联一个104电容,输出倒是一个锯齿波,去掉电容正常,何解?
2.R0从1K到10K更换实验,发现VI从2.48到2.55V改变,相信tl431不会这么差吧?
3.成比例减小R1 R2的值,发现也会使VI有小的变化,大家分析一下怎么样配电阻值才最佳?

网友A:
反了了,可以看看TL431的文档,431的采样应该在输出端,431可以理解成2.56V的稳压管!

网友B:
1.本想为了滤波,在Vo处并联一个104电容,输出倒是一个锯齿波,去掉电容正常,何解?
自激了,TL431的输出端电容容量有讲究的,看数据手册。
2.R0从2.4K到10K更换实验,发现VI从2.48到2.52V改变,相信tl431不会这么差吧?
R0不能太小,要满足TL431上流过一个最小电流,看数据手册。
3.成比例减小R1 R2的值,发现也会使VI有小的变化,大家分析一下怎么样配电阻值才最佳?
R1/R2上的电流要远远大于TL431的参考端输入电流就可以了。1-10K应该都合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1.确实发现CL不能在103-3uf之间,能不加最好不加。
2.R0不能太大吧?资料说最小电流1ma;我用的电阻,都满足1ma啊。。。
3.我的值也满足1-10K,就是有波动,郁闷

网友C:
2.R0从1K到10K更换实验,发现VI从2.48到2.55V改变,相信tl431不会这么差吧?
  (VIN-VO)/10K-VO/(R1+R2)=IK<1mA,再没余力供给负载了。
3.成比例减小R1 R2的值,发现也会使VI有小的变化,大家分析一下怎么样配电阻值才最佳?
  它本身就有个小的范围,要不咋便宜呢。
输入阻抗不高输入电流有几U,开环增益不高80DB左右,温度温度特性也不怎么好30PPM左右

网友D:
RC接一个103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R0=1K,VI=2.55V,这也差得太大了吧,资料说2.47-2.52

网友E:
先看清楚后缀,后缀不同参数都不太一样

楼主:
431还是买的TI产的 TO92

楼主:
回复 网友E:
TL431AC

网友F:
楼主你能确定你的测量仪器本身靠谱吗
TL431用过,感觉很稳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一直用的万用表啊,难道我买到假货了?

楼主:
要结贴了,精度问题,一是431本身有误差,二是万用表也有误差,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