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光耦的这个曲线图该怎么看呢?

楼主(2012-08-29):
请教各位老师,从底下的那张IC-IF曲线图中,我们该怎么看这个光耦的IF为多少时比较容易饱和呢?是当If大于1mA时,光耦开始趋向饱和吗?

网友A:
看Vce=0.4V那条线

网友B:
你自己看那个曲线,开始一段时间是近似线性放大的一段,渡过这个过程,出现一个转折点,过了这个转折点,就进入饱和导通的阶段,在饱和导通的阶段,IC已经基本不随IF增加而增加。

网友B:
在不同的温度或VCE下,那个转折点都略有差异。

网友C:
IF在0~10mA范围内,Ic随着IF的增加而增加处于线性状态,而过了10mA之后,基本上Ic稳定住了,不随If的增加而增加,这个范围就是饱和范围。

网友D:
看变化趋势,找到一个接近平行的线的节点就行

网友E:
电流传输曲线。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的指点,现在思路已经清晰很多。
如果说是看Vce=0.4V的那条曲线,我倒是可以找到一个实例:看到一个成熟的产品上的设计是IF的最大电流也就1.2mA。图如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前辈一个问题,之前看到一份资料里说,光耦的输出特性曲线(我指的是IC-Vce曲线)平缓,会使得If的微小变化都将引起Ic与Vce的剧烈变化,这时如果将光耦作为电源反馈网络的一部分,其传递函数增益非常大。对于整个系统来说,一个非常高的增益容易引起系统不稳定。
但是上面那个电路的中,If工作在1.2mA以下,从TLP181的IC-Vce曲线可以看出TLP181在If为2mA时的输出特性曲线是很平缓的,这样的话上面那个系统是不是很不稳定呢?还是说我对资料的理解有误。
这个是资料的网址:http://www.hqew.com/tech/circuit/001003001_502863.html
以下是TLP181的输出特性曲线

网友A:
IF是18V/5.61K=3.2mA。
1楼的图,表示的是确定IC,IF,VCE三个变量中的任意1个,就可以得到另外2个的曲线。
例如,要求Vce=0.4v,IC=10mA。那么先找Vce=0.4V的曲线,然后去找IC=10mA与曲线的交点对应的IF。
或者先找IC=10mA,然后找到与Vce=0.4曲线的交点对应的I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不好意思昨天网络有问题,没能及时回复。
哈哈,问题解决了,给各位老师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