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压的有效值AD采样??(20Hz~500Hz)

楼主(2012-08-29):
各位大侠,小弟准备用单片机做一个电流表,测试变频器驱动电动机时的电流(MAX100A),电机电流采用霍尔电流传感器采集,100A交流电流对应交流4V电
压输出

    硬件组成:霍尔电流传感器(南京中旭HDC100BS),4V变2V电路,射极跟随电路,AC2V交流信号直流提升电路,PIC16F877单片机

    交流信号直流偏置提升电路把霍尔测(取一半)得的幅值为2V的交流信号加入2V直流电压偏置后,得到0--4V的单极性信号(假设为正弦波)。

    怎么样才能在20HZ~800HZ变化的频率下,测出霍尔采样的交流电压真有效值,从而换算出电机实际电流?(为了便于讨论假设波形为正弦波,但不使用平均值推导出真有效值的方法)

    引子:看书上对于50HZ电压有效值的测量,在一个周期20ms(1/50毫秒)内采样40次,然后求均方根,从而得出有效值。但由于此处实际情况频率在20HZ到500HZ未知的情况下,应该怎么采样才有准确的有效值呢?精度不要求太高,请大侠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A:
检测两个过零点的时间差为周期,在下一个周期内,以上一个周期进行64等分,每一次采集一次AD值进行64次积分。

以此类推,每一次都以上一次的周期测量值进行64等分。

为什么要64等分,能解释一下吗?非常感谢大侠。

网友B:
PIC16F877单片机,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功能的。
20ms的信号采样32个点,PIC16F877单片机没有硬件乘法,用8MHz的晶振做软件乘法,每个A/D采样值所进行的乘法运算要几百us,整个运算过程可能无法在一个采样周期内完成。

网友A:
PIC16F877单片机,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功能的。
20ms的信号采样32个点,PIC16F877单片机没有硬件乘法,用8MHz的晶振做软件乘法,每个A/D采样值所进行的乘法运算要几百us,整个运算过程可能无法在一个采样周期内完成。 ...
引用 网友B:

用PIC16F1938也许可以,频率可以提高到32M,1938好像已经带了简单的乘法器了。

楼主:
检测两个过零点的时间差为周期,在下一个周期内,以上一个周期进行64等分,每一次采集一次AD值进行64次积分。

以此类推,每一次都以上一次的周期测量值进行64等分。 ...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yewuyi"大侠的给出的思路,你说64次积分是和我说的求均方根值是一个概念吗?

过零点的检测准备使用LM393来作过零检测,不知道最低电压输入是多少?

关于计算方面,我想采集进行1个周期64次或32采集数据后,然后均方根值,然后再采集几次,比如4次,然后把这4次再求个平均值。不知道这样效果怎么样??
   说明一点频率,频率也不是一直都在变,比如调节为80HZ,就在80HZ运行,不是一直都在变。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但再求4次好像没啥必要。

楼主:
我做来试试,谢谢你的热心帮助。

网友C:
楼上说得太对了,  我用PIC16F197失败过..更不能用PIC16F887;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这方面的内容那本书上有介绍过,想学习一下......

楼主:
看看"PIC16F87X单片机实用软件与接口"刘和平写的

网友D(2016-02-20):
一定要这样做吗?能不能通过模拟调理后变成有效值等值的直流信号?

网友E(2016-04-18):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这样做吗?能不能通过模拟调理后变成有效值等值的直流信号?

好像楼主的要求是不怎么高,这样做可以的话要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