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单相全波整流电路怎么变成这样子

楼主(2012-08-29):
见图1 ,这是一个单向全波整流电路,最后我用示波器观察时,发现波形变成图2所示,求高手来指教,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啊

图1 单向全波整流电路

图2 单向全波整流电路的波形图

楼主:
按道理输出应该也是一个正弦波,但是怎么变成这样子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按道理也不是正弦波,全波整流后是整流波形,馒头包儿
至于为什么峰值被削掉了,看看示波器允许多大输入,和电路其他参数

网友:
要不你吧1K换成1M你试试看,还有如3L所说,按道理也不可能是个正弦波。。。。

楼主:
4# 291355171

楼主:
确实可以,谢谢啦
4# 291355171

楼主:
嗯,是电路参数有问题,电压太大,没有显示出来
3# rockzone

网友B:
回复 楼主:
什么电路参数啊,看看你的示波器CH2的scale调的。。。

网友C:
接点错误

网友D:
示波器搭的不对

网友E:
示波器可以这样接初级线圈吗,不会短路?

网友F:
应是桥堆的耐压不够,击穿了;我也遇过,用4个4007连接·就·正常了。

网友G:
不是桥堆的耐压不够,而是桥堆仿真模型文件错误。将模型文件中BV=100改为BV=400就正常了。这里BV=100表示桥堆反相耐压为100V。实际上3N256的耐压是400V而非100V。3N254才是100V。

网友H:
所以说仿真害人啊。楼主敢这样接实际电路,等着看冒烟。

网友I:
用仿真软件做的吧?最好做个实物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