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电磁场附近的温度监控如何处理

楼主(2012-08-29):
目的:对高压放电(放电电压大概10kV、产生的干扰脉冲宽度大概在1uS)附近进行温度限定,温度误差允许+/-1摄氏度。

采用普通常闭温控开关(如:KSD-9700)45摄氏度,误差+/-5摄氏度。(误差过大不能满足要求)

采用NTC电阻测试,干扰严重,MCU时常复位。

二姨家的筒子们有什么建议,先谢过。

网友A:
可试试用水银导电温度计+继电器

网友B:
法拉弟笼,供电和数据回传参考RFI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T叔的建议,水银导电温度计没用过,T叔那儿是否有相关技术参数可以参考

同时感谢3L的PowerAnts的建议3# PowerAnts

网友A:
其实就是水银温度计,温度到了,两个引出脚就导通.有固定温度及可调温度两种.直接串在继器线包回路,不易受环境干扰影响.
若嫌体积太大,也可用双金属片温控继电器,缺点是精度较差.

【详细说明】
常州双环热工仪表有限公司生产的 WXG系列可调电接点玻璃温度计
主要技术参数:(1)型式:有内标式、棒式、可调电接点、固定电接点、直形、角形等。(2)控制范围:-30℃~+300℃(3)动作误差限:一般为1分格值的1.5倍。(4)公称压力:带金属保护套电接点温度计为6.4MPa(5)接点负荷:最高电压:AC、DC36V,最大电流20mA(电阻负载)(6)固定电接点个数:一般不超过3个,两接点之间的距离不小于7mm

详情请查阅WWW.CZRGYB.COM
主要技术参数:
(1)型式:有内标式、棒式、可调电接点、固定电接点、直形、角形等。
(2)控制范围:-30℃~+300℃
(3)动作误差限:一般为1分格值的1.5倍。
(4)公称压力:带金属保护套电接点温度计为6.4MPa
(5)接点负荷:最高电压:AC、DC36V,最大电流20mA(电阻负载)
(6)固定电接点个数:一般不超过3个,两接点之间的距离不小于7mm
产品名称
型号
测量范围℃
分格值℃
上体mm
下体(插入部分)mm
长度L
外径D
长度L
外径d
直形
角形
可调电接点玻璃温度计
WXG-11T(直形)
WXG-12T(90°角形)
WXG-13T(135°角形)
0~50
0.5或1
250±5
8+2-1
60°-5
80°-5
100°-5
120°-10
160°-10
200°-10
250°-10
320°-10
400°-10
500°-10
110°-10
130°-10
150°-10
170°-10
210°-10
250°-10
300°-10
370°-10
450°-10
550°-10
8±1
0~100
0~150
0~200
0~300
50~150
100~200
固定电接点玻璃温度计
WXG-11T(直形)
WXG-12T(90°角形)
WXG-13T(135°角形)
-30~+50
0~50
0.5或1
0~100
0~150
0~200
0~300
注:根据用户特殊需要可制造分格值0.1℃,其控制范围为10℃;分格值0.2℃,其控制范围为20℃和短上体(160mm),只有设定标度的电接点温度计。

2.WXG型带金属保护套内标式电接点玻璃水银
  金属保护套外形安装尺寸见
  表5
上     体
下        体
安装螺纹A
金属保护套材料
长 度L
外径D
长度l
外径d
直形
角形
参照内式直形玻璃温度计下体长度(见表4)
M27×2
G3/4
G1/2
G3/8
钢10
黄铜HPb59-1或H62不锈钢1Cr18Ni9Ti

3.WXG01F02F型棒式固定电接点玻璃水银温度计
该电接点温度计不刻标度线,直形全长L有:60,80,100,150mm,角形上体L和下体1根据用户需要而定。
详情请查阅WWW.CZRGYB.COM

网友C:
 最好办法是光纤测温,可以联系我。。哈哈。

网友D:
作为一个每天逛论坛的筒子来说    我感觉使用无线监控比较可靠 这块没有做过 找了一点资料 希望对你有帮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