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看MOS管这样用行不行

楼主(2012-08-29):
MOS管这样用有问题吗?
我想用作主板电源开关,
CON2接主板的,
主板工作时EN=5V,不工作EN=0V
那两个电阻的阻值我随意写上去的,想问问放电电阻一般用多大?
还有那个反向二极管,是现在这样接好还是把K极接到5V那里好?
稳压管个人觉得可用可不用,毕竟EN才5V;
还有就是MOS管的栅极是否需要接一个限流电阻?其实电路中的那两个电阻已经可以用作限流。

网友A:
你的肖特基干什么用的?MOS不是有寄生diode吗

楼主:
原来MOS有寄生的啊,那就不用加上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MOS有寄生的啊,那就不用加上去了

网友B:
不用加限流电阻 MOS管是电压型控制元件  栅极的偏置电流很小

网友C:
回复 楼主:
注意MOS寄生二极管参数哦,小心挂掉。。。。

网友D: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我也用NMOS管做开关,三极管和mos管学的不好,不会用。

网友E(2013-03-20):
二极管和稳压管都不需要用。接地的电阻阻值取大些。

网友F:
楼主的电路比较正规。
上面的电阻对开关速度有一定影响,但对这种应用,完全可以忽略。
下面的电阻不能省略,也不能太大,这个电阻是提供给栅极释放的,如果没有的话,可能MOS关闭不尽,出现微导通,线路漏电,重则完全关闭失灵。

上下两个电阻会形成分压,对栅极驱动要考虑导通电压是否达到,在达到导通电压的前提下,增加阻值,会减少由这两个电阻到地的电流,降低功耗。

稳压管对于意外的静电,瞬态高压冲击会有保护功效,MOS管怕电啊~所以这是个保险的做法。但是,稳压管的电压参数应该在大于MOS管需要的驱动电压吧。

跨接在mos管上的二极管也是一种保守做法,这些只是提高电路可靠性。因体二极管多数情况下是不希望有的,参数也未必到达适用程度,使用外部二极管,更保险。举个例子,NMOS管需要双向导通时,在逆向电流时,体二级的过载能力没有正向导通时强,会烧毁,这时候要使用一个正正式式的外部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