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人知道这两个是什么东东、型号?

楼主(2012-08-29):
(无正文)

网友A:
上面一个应该是专用驱动芯片

下面一个是整流桥,丝印写了bridge

网友B:
IPD 集成功率设备,一般用于电机驱动,ST, toshiba 三菱好像都有类似的东东。

网友C:
功率模块和桥,具体型号得查器件。

楼主:
谢谢大家,据你们的提示我已经找到具体型号了,第一个为智能功率模块FAIRCHILD公司的FSBS10CH60,第二个为GSIB25100,所以结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