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的几个疑问

楼主(2012-08-29):
ADC型号:AD9826
问题:
1.这是个可编程ADC器件,可将配置程序通过串口写入芯片。我不明白的是这个配置程序是掉电复位的吗?还是说我只要写进去了,无论掉电与否配置都不会更改?我在DATASHEET里也没找到相关说明。
2.配置程序的频率要求DATASHEET里是这样写的“Maximum SCLK Frequency Min:10MHz”,什么叫“最大频率的最小值为10MHz”?到底是应该比10大还是小啊?
3.ADC在正常工作时需要输入三个驱动采样时序,这个时序有幅度要求吗?我在DATASHEET里没看到具体说明,是应该5V还是3.3V还是别的?还是说随便?

网友A:
不会看手册,都写的很清晰啊。

1,没听说过有掉电保存配置的ADC,拿什么保存啊。
2,SCLK频率至少可以到10M,10M时确保工作没问题。
3,模拟5V供电,数字3.3/5V都可。输入高电平最低2.0v,输出高电平最低4.5v

网友B:
不会看手册,都写的很清晰啊。

1,没听说过有掉电保存配置的ADC,拿什么保存啊。
2,SCLK频率至少可以到10M,10M时确保工作没问题。
3,模拟5V供电,数字3.3/5V都可。输入高电平最低2.0v,输出高电平最低4.5v ...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