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操作系统是不是一定要用systick?

楼主(2012-08-29):
菜鸟求助:看了几个移植了ucosii操作系统的历程,都用到了SysTick,这个时钟了解的太少。论文又急着交,请教各位,在这个操作系统中定时能不能只能简单的只用延时函数。

网友A:
这个用来作任务调度的时间基准,在中断中进行任务切换,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的切换是靠从中断返回时的弹栈完成的,你要用延迟来替代这个tick的话,这种时间片的任务调度策略你就不要指望用了

网友B:
并非必须. 但 SysTick 就是为了时间基准设计的, 非常适合 OS 提供时间基准.
所以大家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它, 你非要用其他的定时器也是可以的.
但没有那必要非要换别的定时器

网友C:
SysTick不难吧,估计LZ一天就搞定了,还可以有半天时间玩游戏。

网友D:
4楼回答的很到位,另外,systick的设置很简单,看一下相关例程。

网友E(2016-11-17):
引用 网友B:
并非必须. 但 SysTick 就是为了时间基准设计的, 非常适合 OS 提供时间基准.
所以大家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它,  ...

systick的时间设置为多少比较合适?有没有推荐的范围?

网友B:
推荐 1mS 到 10mS 之间, 当然如果任务数少一点, 还可以设置得更短些

网友F:
如果不需要delay等延迟服务,无限时等待信号量、队列等,,,可以不用ostick,,要自己主动去放弃CPU,,但是很少人会这么去用,,,节拍只占用很少的CPU资源,,但是带来很多的方便。。。

网友G(2016-12-21):
其实你需要明白一个道理,uCOS的运行所谓的多任务,其实就是将CPU的单线时钟分割成一些小的时间片,而这个时间片则是uCOS实现多任务切换的最小时间单位,而这个时间片则是硬件cpu提供给uCOS系统的心跳时钟,置于这个时钟是由啥提供并不重要,可以用Timer,也可以是外部Eint,我现在用的就是外部给一个固定的1ms的时钟信号来触发我的cpu的外部中断,由这个中断信号来给ucos的心跳时钟!

网友H(2017-02-16):
不用  用一个timer也可以,不过systick就是为时间片轮转而生

网友I:
那其实你们忽略啦一个重要的问题,systick是在cpu内部的,其他定时器是在cpu核外部的,在中断上,systick的优先级也比所有定时器的高,
那systick天生就是为os的节拍设计的,可以说要上os,那么systick是系统时钟基本是确定的,举个例子,你要上个几十层的高楼,这个楼有电梯,那电梯的设计就是为啦上比较高的楼层,但你可以选择爬楼梯,也能到,就这样

网友J:
http://pan.baidu.com/s/1pLTm2kb  ucosii机制,看完这个就明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http://pan.baidu.com/s/1pLTm2kb  ucosii机制,看完这个就明白了

那个我看啦,中间有几集要收费,不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