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所谓的“新型RC电流检测”,求解。

楼主(2012-08-29):
最近在网上一篇**看到这样一个电流检测电路:

以上2个公式,R1是电感DCR. 由于第一个式子中电感L和电阻R在一个周期内平均电压是0,所以推到公式2.
由此,IL=Iload=(Vc-Vo)/R1.
问1:这个电路实用吗?有见过在那些地方用的吗?Vc-Vo这个压差怎么读出来啊,用运放吗?
问2:电容C上面的电压波形会是什么样子呢?

网友A:
平均电压为0是怎么出来的?另外,不管这种方法对不对,都感觉直接在负载串一个小电阻来测量电流比较方便

网友B:
这篇**貌似我看过,找不到了,担心是元叫兽之流大作啊。。。

楼主:
不知道实用不实用,但是从理论上看没啥问题,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