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容滤波电路的仿真错误

楼主(2012-08-29):
请看下图的电容滤波电路,为什么在MULTISIM仿真时出现了错误,如何改正呢?

网友A:
电路错误 变压器不需要接地。

来自multisim 10.1

楼主:
我用的是MULTISIM9,按照你那个图,仍然是有错误的
2# howmoney

网友B:
加小电阻试试(哪怕是0.0000000000000001欧姆).

网友C:
楼主的接法变成了半波整流电流。

楼主:
有个极性电容,就变成了一个滤波电路
5# yhf311

网友C:
6# arkor 我的意思是你既然用了整流桥,本意应该是全波整流滤波电路,但按照你主贴的图,又连成半波整流去了,整流桥在电路中的效果就跟二极管一样。

网友D:
如果不收敛的话,电容串一个非常小的阻值的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没有错误,滤波电路是为了减少电压的波动性,所以用了一个整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