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谁知道IS3 和 MAY

楼主(2012-08-29):
最近仿制一个电路板,上面有两个脚的的东东,是黑色的,表面只能看到IS3,还有一个是6个脚的,和普通的运放长的一样,表面上的标识是MAY,都是表贴的,想问一下这两个是什么东东,求指点

网友A:
IS3    =TVS
MAY有好几种。

楼主:
能详细的说一下吗? MAY是属于什么,具体的引脚定义,逻辑结构图,或者这两个的详细资料哪里能有? 多谢了

网友A:
你先看看MAY能是什么?怎么接的。

楼主:
MAY芯片2角接地,5角接电源,3和6接在一起,1是输入,4是输出。

网友B:
,表面只能看到IS3,还有一个是6个脚的,和普通的运放长的一样,表面上的标识是MAY

网友C:
上图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