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编程习惯?几个程序疑问

楼主(2012-08-29):
开始自学stm32,下了很多资料,在各家的各种例程中,发现各自的习惯都不一样例如,要点亮一个led,置高一个IO口。有的是直接在man函数中完成
main();
{
     void led1();
     .......
     ......
      led1(0);
      led1(1);

}
大意是将led1作为一个函数,个人觉得这样很好,免去了stm32中各种选很长的库函数。

但是也有人是这样完成的

工程组包含led.c

#include"led.h"
main()
{

led1(0);
      led1(1);

}

对第二种方法有点不解,觉得非常麻烦,又要写led.c,又要写led.h。

请问这样做的好处体现在?

网友A:
模块化思想!
多人协作!
大项目划成为小模块的管理方式!

网友B:
2# shell.albert MM说的很对。:lol

网友C:
我感觉这算是相同的编程风格.
即使一个人编程, 一个工程也是会分出多个文件的.
洋洋洒洒几千乃至数万行的程序源文件, 即使写得再规范, 也让人感觉头大的!

网友D:
只要符合规范,可读性强,方便日后的修改的风格就适合自己。。

网友E:
嵌入式开发,低层驱动的编写。
需要可移植性强,更改方便。
对于开关量的输出,会专有一个配置模块。
对于新增加一个IO口输出,只需加一个配置元素。
而驱动函数不变,还是用原来的,只需要将参数改为新加的元素序号就可以了。

有人有以下的感想吗?
:dizzy:

网友C:
楼上的想法很好哦, 实现不难. 值得推荐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