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NCP1014总是炸裂

楼主(2012-08-29):
我用NCP1014做的一个开关电源,上电后ncp1014这个芯片马上炸裂,下面试图

网友A:
图中是1013啊

楼主:
同一系列的,只是峰值电流不同

楼主:
为什么 会炸裂呢

网友B:
确定下光耦有没有接反?光耦817的集电极和发射极?

网友C:
炸裂本质上是瞬间电流过大    建议朝下面几个方向找原因    1.极性是否有错    2.流过该芯片的电流是否超过其最大值   3.电路中是否有短路故障( 有时候不是说肉眼看不见,就证明不短路   焊锡丝本身具有熔丝性   你可以百度一下 )   4。该芯片焊盘管脚与原理图是否对应   主要看datasheet     一点建议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2015-02-12):
一般烧坏或者炸裂基本都是电流过大引起的吗?有没有什么办法通过在外围加一些器件可以抑制这种电流,譬如加入限流电阻什么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烧坏或者炸裂基本都是电流过大引起的吗?有没有什么办法通过在外围加一些器件可以抑制这种电流,譬如加 ...

热敏电阻,你值得拥有

网友F:
你的基准取样怎么是那样怪怪地!…

网友G:
想不明白该怎么处理才能炸掉NCP1014,
内部既然有短路保护……

网友D(2015-03-27):
引用 网友E:
热敏电阻,你值得拥有

我们有块板子上有一个芯片炸了一个小洞,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单独对这个芯片进行大电流负载和短路测试,发现并没有炸裂的现象,只是相关引脚烧坏了,所以芯片炸掉会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们有块板子上有一个芯片炸了一个小洞,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单独对这个芯片进行大电流负载和短路测试,发 ...

实验条件和实际情况应该不一样的,你是怎么做测试的?

网友H:
可以检测下回路里面的瞬时电流和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实验条件和实际情况应该不一样的,你是怎么做测试的?

将输出引脚直接短接到地,和加低电阻负载

网友I:
看到变压器接错了,反激是异名端输出

网友J(2015-08-28):
这几天调试了这个电路,也炸了几个NCP1014,有些体会
1,电压过压炸,初级吸收电路用150v-200v的稳压管替代RC,RC时常数要选的不对,或者电容出现开路,在内功率管断开时电压过高,会炸
2,初级电感不要过大,过大会炸,我最后试验结果是100UH
3,次级匝数不要过小,我的输出12v,初次机匝数3:1
4,C8不要过大,大了会炸

另外楼主的图有错,不是反激式,这种电路只能是反激式

网友K:
电流过大,试用限流电阻和电流表调试各引脚的电流

网友L:
有可能是NCP1014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