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如何认识ADC参数中“精确度”与“分辨率”的不同

楼主(2012-08-29):
ADC, dc, AD
RT

网友A:
分辨率”和“精确度”了--即Resolution和Accuracy,这是两个不同的参数,却经常被混用,但事实上,分辨率并不能代表精确度,反之亦然。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B: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分辨率就是屏幕图像的精密度,是指显示器所能显示的像素的多少。由于屏幕上的点、线和面都是由像素组成的,显示器可显示的像素越多,画面就越精细,同样的屏幕区域内能显示的信息也越多,所以分辨率是个非常重要的性能指标之一。可以把整个图像想象成是一个大型的棋盘,而分辨率的表示方式就是所有经线和纬线交叉点的数目。

精度 Accuracy 观测结果、计算值或估计值与真值(或被认为是真值)之间的接近程度

网友B:
用图像的知识来解释可能更好理解  呵呵

网友C:
楼主这个资料很不错!!!这个两个概念需要仔细了解一下‘

网友D:
应该差不多就一个概念吧,详细的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