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高手来米

楼主(2012-08-29):
求个高手解答 图中黄色的是我原理图中运用的 。上面那个不同的怎么删掉。

楼主:
par treference部分有两个值,如C222与C2 有要去掉C222怎么刦掉,求批量修改的方法。

网友A:
应该没办法,以后做图的时候自己规范库元件,不能拿来的器件修改后不全部更新。

楼主:
看来只能把RF部分的改回来了

楼主:
我听说可以改啊,有高手么,求教啊

网友B:
等高手解答。这个我也碰到过

楼主:
我老大以前说能改现在忘记了,来个大虾解决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