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0串口中断接收问题

楼主(2012-08-29):
最近在调试stm32f0的板子,用到了串口中断接收,代码是移植以前stm32f103上的,到f0上就不行了,当用串口调试工具发数据到板子时,可以进中断,但跳不出来,仔细研究了一下清中断标志位的函数,似乎有错误,判断标志的时候是RXNE,但是清除标志位的时候却没有RXNE这参数,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希望能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USART_ClearITPendingBit(),通过寄存器Interrupt flag clear register,只能清除部分在ISR中被置位的位。TxE和RxNE的标志复位是通过写/读取USART_DR或者操作USART_REQ寄存器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搞定了,原来f0和103是不一样的,f0要要清除的不是标志位,而是要把把串口中断关闭:L

网友B(2012-10-16):
请问:关闭后在那里再打开呢?

网友C:
这种问题不好发现

网友D:
这种问题很多

网友B:
我试了一下,f0清楚标志位是在请求寄存器里面清楚的,并不需要关闭中断。

网友E(2012-12-20):
不需要关中断,读取RDR寄存器后,RNE清除

网友F(2015-01-22):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关中断,读取RDR寄存器后,RNE清除

明显不对,读了RDR寄存器,RDR寄存器里面还有上次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