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看一下DA芯片TLV5616问题

楼主(2012-08-30):
程序如下,按12位DA计算0x349应该是1V的但实际输出1.9V了,REFIN是4.87V。就是实际输出电压比计算值大了很多。也提取到达最大值。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read(uint date);
/****************
TLV5616的数据,时钟线
***************/
sbit DIN=P1^0;
sbit SCLK=P1^1;
sbit CS=P1^2;
sbit FS=P1^3;
//void delay(uchar z)
//{
//  uchar i,j;
//   for(i=0;i<z;i++)
//   for(j=0;j<10;j++);
//
//}
void main()
{

  while(1)
  {
     read(0x4349);

  }
}
void read(uint date)
{
  uchar k;
  CS=0;
  SCLK=1;
  FS=0;
  for(k=0;k<16;k++)
   {
    _nop_();
_nop_();
DIN=(bit)(date&0x8000); //Bit称为位数据类型,其数据有两种取值:0和1,长度为1字节。
    SCLK=0;
_nop_();
_nop_();
    date<<=1;
SCLK=1;
_nop_();
_nop_();
   }
  CS=1;
  FS=1;
  SCLK=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