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的一个温控原理图

楼主(2012-08-30):
以前我做过的一个温控原理图,精度还不错(请根据使用环境选取)。图中热敏电阻根据实际动作温度选取

网友A:
表示看不懂。。。。

网友B:
你的图不全?你是怎么做到温度不震荡的?你的PID调节参数怎么设置的?表示看不懂!

网友C:
原理图还是能看懂的,就是总感觉少了点什么似的

网友D:
测温电桥-》比较输出-》阈值二极管-》三极管开关
最后点亮了一个LED。
啊!

网友E:
看不懂啊,高手解读下,求

网友F(2012-10-06):
温控?怎么没有显示,最后点亮一个LED?

网友G(2012-12-20):
是不是随着温度的变化LED的亮度随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