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开发板"No target connected"

楼主(2012-08-30):
最近在玩STM32F0 Discovery, 在Keil4仿真环境下用自己写的程序 debug的时候,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internal command error,然后再点下载或者debug就进不去了 会一直提示 "No target connected" 和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然后不管如何重新上电都进不去了,好像是板子的芯片锁死了? 谁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我前段时间也碰到过,利用论坛大侠提供的方法把问题解决了,下面给你发个链接,看看吧

楼主:
3# fengye5340  tks ,我看下

网友B:
我的用IAR也出现了这种问题

网友C(2012-10-12):
感谢3楼,回复了!点debug后一两秒就要放开复位键,不然会提示芯片在复位中

网友D:
八成是MCU的调试引脚被你用作其他用途了,比如GPIO。

网友E(2013-02-03):
我今天碰到这种情况,我的是M4,按照楼上方法,不行啊,怎么办啊!

网友F(2013-10-18):
今天在IAR中项目配置不当导致出问题,依此原理在IAR环境一键恢复:
1)按住复位按键。
2)点击IAR下载按钮。
3)等待1.5~2秒,松开复位按键,IAR连接、下载成功。

网友G:
神贴啊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我一直以为是RAM的配置不正确,纠结了许久·,此次终于将自己的程序下载到STM32F0 -DISCOVERY 板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