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F专家:天线阻抗如何测量

楼主(2012-08-30):
是否可用万用表进行测量?如何进行测量?

网友A:
用万用表,那必测得0欧无疑。

网友B:
天线阻抗必须在其正常工作状态(即辐射)下测才有意义,故必须注入适当的射频激励然后测其反射(注意馈线的特征阻抗)。

网友C:
需要使用天线测试仪,用矢量网络分析仪也可以间接测试获知,万用表就别想了,天线阻抗是在工作频率下表现出來的特征阻抗。

网友D:
就是测散射参数 S11,没有网络分析仪这类仪器不好测,就是能把反射波和入射波分开的仪器,天线分析仪也是这个原理
万用表去连天线 有传输线效应引起阻抗变换所以 测不出来,

网友E:
搞高频还是要有对应设备呀
要么一头雾水呀

网友F:
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测S11

网友G:
矢量网络分析仪可以测天线阻抗,业余情况下、没有矢量网络分析仪可以用带跟踪源的频谱仪加反射电桥测天线驻波比也可以大致判断天线阻抗,好坏。反射电桥的指标定向性决定测量十分准确。如用AT5011频谱仪加反射电桥就可以测量天线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