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好文件系统后测试串口时出现问题,郁闷

楼主(2012-08-30):
参考《天嵌科技出品-Linux移植之Step By Step_V4.5_20100605.pdf》一步一步的移植内核和根文件系统,能进入控制台但当测试串口时出现错误: [root@myself /]#serial_testserial_test: /lib/libgcc_s.so.1: version `GCC_3.5' not found (required by serial_test)serial_test: /lib/libc.so.6: version `GLIBC_2.4' not found (required by serial_test)serial_test: /lib/libpthread.so.0: version `GLIBC_2.4' not found (required by serial_test)[root@myself /]#这是为什么,求解

网友A:
库文件的版本不对
你的文件系统的gcc与的serial_testserial_test程序的gcc不一致

楼主:
能再详细一点吗?不是太理解文件系统的gcc?   serial_test程序的gcc?

网友A:
从你的出错打印可以看出,你的serial_test是用3.5版本的gcc编的,但是你的文件系统对应的库文件/lib/libgcc_s.so.1却不是3.5版本的。

你的文件系统与可运行程序必须使用同一个版本的交叉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