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怎么求都不对,拜托了

楼主(2012-08-30):
我求出是15.9Hz,仿真是21.5Hz,不知道哪里算错了,高手帮个忙吧

网友A:
我计算感觉你的结果是正确的

网友B:
仿真里面电阻是不是也计算了一定的容值进去?

网友C:
f = 1/2*3.1415(R1*R2*C1*C2)   说明(R1*R2*C1*C2) 是开方的

网友D:
一个简单的问题至于这么复杂